关于广达的时序问题请教

楼主(2011-09-29):
本人是刚学本本的,有个广达的时序有一不解,请教高手,就是开关到EC的开机信号,NBSWON#是高—底—高跳变的,第二步应是EC发出S5—ON信号,是高电平,有3。3V吧,第三步然后EC给南桥两个信号分别是RSMRST#和DNSWON#,请问这两个信号给南桥的时候是不是低电平的?万用表测出来是不是0V?请高手指点!然后第四步南桥发出两路信号回给EC,SLP—S3#和S5#,这两路也是低电平吗?测得时候也是0V吗?请高手指点!谢谢高手们了!

网友:
RSMRST# , SLP_S3#, SLP_S5# 這三個訊號要被拉高 3.3V
至於 DNSWON# 必須是低電位(或是跳變) 才正常.

网友:
S3和S5都是开机是高电平。待机时是低电平。

网友:
我也不懂,学习了。。

网友:
学习时序要慢慢来。

网友:
强调一点,搞时序,起码有个好的示波器才好,万用表真是太牛了不行

网友:
S3S5是休眠和关机信号。开机时是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