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S53的本本不上电

楼主(2011-09-29):
手上有一明基的本本,S53的,不上电,拆机是广达的板子,待机心片1632正常,有3V和5V的待机正常!!于是测开关处有3。3V电压,测得EC的待机3。3V,晶振有压差,EC的复位也有3。3V的电压,正常,然后再测南桥的,晶振有压差,复位也3。3V的电压,于是按广东达的时序,查了一下,首先开关到EC的开机信号NBSWON#,在EC处测得有从高——低——高的跳变,按时序,EC应发出第二步信号(S5—ON),,但是在EC这个角位上没有测出有3。3V的电压,结果就是(S5—ON)信号是低电平是0V?,正常这个(S5—ON)信号应是高电平3。3V???是不是说EC有可能坏了???请高手指点!!!

网友:
你把时序搞错了,EC第二步发出NBPWBTN这个信号到南桥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