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显示器&电源&液晶电视]
BENQ G2000WD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1-09-29):
朋友拿来的显示器,插电源,按开关没反映。这个机器的板子有一些通病,但拆开发现,不是这些问题,看来需要检查了。

测3 5V都没有。前面整流桥正常,检查电源IC。1203P60,发现6脚电压有跳变,而且是0-5V之间,正常的话,这个电压应该是16V,从坏版上拆一个1200AP60替换上去,再接电源,接上驱动板,灯管,发现能开机但是。灯管是一闪一灭的。量驱动板上的电压,5V 3V都正常,唯有亮度调节是0-2.7之间跳变的。跑线路,发现这个电压是到OZ9938GN芯片的4脚,直接换OZ9938无效。

论坛上搜索了一下,都觉的是开关管或光耦的问题,最后换光耦817L解决

网友(点评):
楼主的分析,我看的是迷迷糊糊的,凤城老大不修显示器吧,

网友:
楼主你的电源板输出的三伏。。五伏都正常。。就是亮度控制的电压跳变。。。然后换电源部分的光耦以后就好了???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故障的根源还是电源不稳啊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他这个显示器的毛病,换芯片后,电压不稳,其他的不用深究了

网友:
显示器我是不怎么会修的。纯瞎搞,但这个真的是光耦换了就好了。别说那个4脚的817不是光耦哦。

网友:
呵呵,搞好就行了,谢谢分享

网友:
光耦很少有坏的,运气好,瞎撞到的。

网友(2012-05-07):
液晶里光耦坏的不少哦,好多后级电压不稳,都要换431和光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