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i 掉电自动开机问题

楼主(2011-09-29):
ibm t61i 掉电自动开机问题
故障:插电源 有待机0.34 跳变一下  就自动加电了到0.45左右 或0.7v左右  然后掉  有的时候回到0.9v  掉电屏幕不亮(裸板)
1。测试待机 1.5V  1.05 1.8v cpu cpurst都有1。1v左右电压  板上的大电感都有电压
2。刷了一下bios 还是一样,
3。自动加电过了一天,自己好了(可能是coms电池的是)
给位大侠给个思路吧
图纸一份

网友:
也许吧!但像这种情况应该是电容的问题啊!不够也不排除coms电池的问题!

网友:
很大可能是主板进水了 你没发现 然后水干掉了,也许还会不良,多多注意

网友:
好的谢谢 客户说是克了椅子一下
这个本子我已经整体烘了一下 还是不好使

网友:
rtc电路的问题吧。

网友:
什么东东 楼猪你太牛叉了 吧

网友:
好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好的

网友:
这种情况以前遇到过,有时也是想不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