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经典灯闪故障

楼主(2011-09-29):
接一台CQ40的AMD 集成显卡的机子。开机不显,细看开机 后一段时间左边和上面一个灯闪。还有规率,闪四下,间隔一下,闪四下,很少修到这故障。没敢动手,上网查一下CQ40。没想到那么多这种故障的。有说是BIOS 北桥,CPU  及座子,这下更不敢随便动手了。还是老实的折机来常规检测吧,这很重要,光板点机,各电压都正常,CPU 1。2V左右,电流也跑起来到1。8A,随着灯闪电流会到1。4A。用示波器打PLT——RST#是有的,测内存数据线上波形也是有的,,根据这些数据我判断应为集成显卡的,216 的AMD小北桥的故障 多一些,但不放心,还是订购一块CPU来试试吧,CPU买来了上机电流跑0。9-1。4-1。5-1。4-1。7-2。1外接亮机。没想到跑到内存不亮机子竟是CPU坏了,真奇怪。到此维修结束。总结一下,遇到AMD的机子,先上U试试。二点是网上朋友说的,CQ40灯闪一下是不上CPU 闪三下是不上内存,这两样得到真实验证。但闪四下说是显卡的,不同意这种说法的。我是换CPU好的。上面讲了有点乱,希望对朋友有帮助。觉得写的好,加点分就OK,呵呵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技术不错,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为学经验,以后少走弯路~谢谢楼主分享]

网友:
我见到AMD的机器就先换CPU,因为真的很容易坏!

网友:
AMD的板子当内存的  CPU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

网友:
学习了,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先把上U试试了,谢谢楼主

网友:
AMD的cpu什么怪毛病都会有,真是便宜没好货

网友:
值得学习,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还没碰到过 先学习下了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

376057772 -10 严禁灌水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CPU。 我上次还修了一个是北桥啊。 说不清楚的。

我也是重植北桥好的

网友:
AMD太差劲了,只是便宜

网友:
其实这样的原因是,AMD的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里,所以内存不过,CPU坏的几率比较大,以后还是买INTEL的比较好,毕竟一个U也是几百大洋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故障的,换CPU好了,AMD的CPU容易坏,这款机器显卡很少坏,有灯闪对维修来说太好了,只是闪四下有可能是CPU或者是显卡。

网友:
AMD的CPU 会坏到不过内存的

网友:
AMD 的CPU是经常坏的!!!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

376057772 -8 严禁灌水
花晨月夕 -2 严禁灌水
我是刚来的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错,以后少走弯路了

网友:
我遇见了也是闪灯 但是测试CPU的复位反复变动 这种情况下是CPU座子问题(因为使劲按着CPU座子 就会过 并且有显示) 这个CPU座子太不好做了 我一次也没有修好过 修了好几台了 有过这经验的朋友 分享下

网友A:
我也遇到过几台U坏的

网友:
AMD 的CPU坏的多

网友(点评):
确实,AMD的机子,cpu和北桥都易出现问题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台,和楼主一样的,手上刚好有这种AMD的U,直接换上就好了,这样子我遇到两台坏U的,情况就是触发灯闪

网友:
高手们请把维修经验拿来看看

网友:
AMD的CPU坏的很多,真是垃圾CPU,各位修到AMD的机子还是按照楼主的经验,先换CPU吧

网友:
QL60的CPU,坏的非常多,已经遇到过几例

网友:
这个cpu坏的很多呀

网友:
学习了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花晨月夕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额,,,不记得了

网友:
遇到AMD的先换CPU看看。

网友:
先  量下  电压  正常 不。。

网友:
还有这样的故障,下次碰到的话有例子了。

网友:
cpu坏 ,正常。

网友:
以后遇到这种问题直接干U

网友:
我也修过,闪四下是CPU的可能性大的,尤其是AMD的容易坏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换AMD   CPU机器好了     可不止换一次    是换了两次   哎   不知道这是啥质量

网友:
AMD的U我们伤不起阿

网友:
这个不 奇怪  因为AMD的 U  内存归CPU管嘛

网友:
AMD CPU管内存。我有几块台机5000+都是跑到C1

网友:
amd的cpu爱出问题

网友:
AMD的CPU管内存

网友(点评):
讲的不错,便于找出问题

网友:
CPU坏了的几率很大

网友:
有的是座子,有的是CPU
还有就是要插原装电源``

网友:
AMD的U啊!!真是头疼。。以后还要备点AMD的U

网友:
amd坏的不算少 论坛里面修amd的坏u的 哥们不算少

网友:
遇到的坏CPU真的很少,一般都忽略了,估计赶巧了吧,相对AMD的就是容易坏点
简单入手,思路很对。就应该这样,攒一个

网友:
amd的真不行 cup坏还能换个 cpu座子虚焊是最头疼的

网友:
遇到3台,第一台闪五下,就不闪了,是CPU坏,第二台,一直一下一下的闪,不停的闪下去,是南桥,第三台和第二台一样故障,是集成显卡,说不准,这个机器。。。

网友:
朋友买机器,我一般只给他一句话,,买国货,但AMD的别买。哈哈~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台,也是CPU坏的,

网友:
CBMG 你们理解的。我一般碰到QL系列CPU则先换CPU

网友:
遇过一次,确实是换U好了,我前面还刷过BIOS,和干过桥。。

网友:
AMD原来是这样输给intel的,多谢分亨!

网友:
AMD的CPU确实坏得多

网友:
amd 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 不是北桥 可以解释

网友:
AMD的板子,内存是直接到CPU的啊!所以不过内存先换CPU也很正常。

网友:
AMD的CPU坏了还好,要是英特尔的CPU坏好那才坑人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过几台U坏的
我遇到的是用电池可触发但用适配器不能触发也不能充电。这个应该检修哪一部分?

网友:
TL52的CPU坏过几片,QL的CPU还没修到过

网友:
amd芯片组北桥空焊的也很多。。。。今天还修好一个hp机器不跑马加焊北桥搞定。intel的是不错,就是集成的显卡太垃圾了。。。没法用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