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系统怎么装

楼主(2011-09-29):
我这边有个索尼机器不支持U盘启动,光盘不读盘怎么办

网友:
可能你U盘不支持索尼笔记本的芯片。识别不到。最麻烦的办法就是拆硬盘下来,用台式机把系统装机器,然后在笔记本释放出来。不过这方法很麻烦。建议在搞不定的时候再用这中方法

网友:
直接把镜像烤到硬盘里装

网友:
拆下硬盘在别的机器上GHOST系统,然后再装回来。或用USB光驱。

网友:
拆了硬盘另外找个机器装了。只好如此了。。不过一般都可以usb启动的。。

网友:
外置光驱。

网友:
你能启动系统不 能起动就好办
首先U盘能在进系统里认得到
还有的就是在系统里面装个一键GHOST
U盘里面必须要有个快装系统GHOST文件
接下来的就是在GHOST找到U盘
这样说应该很明白了吧
我经常就这样 装完系统给别人装个一键GHOST
下次就算中病毒进不了系统
认不到U盘 一样装系统

网友:
硬盘拆下来,挂到别的机器上去,拷好系统后,装到原来的机器上来解压。就ok了。

网友:
接个光驱不就得了。还方便过拆接硬盘。

网友:
这些自认为国际名牌的故意整的就跟别人的不一样,好像这样才能显出它的身价来

网友:
LSH  的都说的很清楚了     方法很正确

网友:
用硬盘安装啊,把你U盘上的系统复制的他的其他硬盘,在用硬盘安装,或者装个GHOST就可以了,如果进不了系统,那就挂盘装

网友:
硬盘安装呗......

网友:
拆硬盘,放别的机子上,GHOST一个系统镜像。g完,放到机子里,给它自动解压。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