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31 无LPC_FRAME,无侦测信号 跑C0 无ADS#

楼主(2011-09-29):
请问下大家 无LPC_FRAME 无ADS# 还能跑C0  我纳闷 4位诊断卡,CPURST 正常,请问下大家啥情况,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

网友(点评):
对着点图在后面找到ADS测试点,然后看波,有个下降动作

网友:
....  多测几次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X31 CPU背后的测试点都有的,可以量CPU到北桥的地址线 数据线 控制线有没有偏大的。

网友:
cpu已跑了,应该在数据线

网友:
没有ADS# 怎么会跑呢  是你的示波器测不到还是你没看到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