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显示器电源适配器的维修经历

楼主(2011-09-29):
问题是开机LCD显示屏字符不断闪烁,不够稳定,刷新率为75/85HZ时,字符更是闪烁不停,看着很不爽。
开始以为是VIEWSONIC VE500显示器问题,拆盖,主板没有发现电容鼓包及散热片过热等异常。想到此显示器带AC ADAPTER 12V3A输入,尝试用可调稳压电源供电,显示屏字符清晰可见,至此判断是电源适配器问题。拆盖如图:没有任何异常现象,问题在次级输出,重点查整流管MBR10100CT,其值为200正常;再查光耦817C,焊下,测34脚正反电阻值10K/3.8K1-2脚导通时)为817C不良,用817BN替换,测输出电压稳定在12.12V,试机显示字符不再闪烁,LCD屏幕清爽,待机指示灯也亮了许多,维修完毕。

网友:
不错的实例,学习了,测光偶也要一定的测试条件的

网友:
学习了!!!

jlhdcwl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一般这种电源问题,我都是给客户换,不修。走了我在修。,呵呵!!!

网友:
能修好当然是好事,不过也要将利益最大化为原则

网友:
测光耦我一直用指针表,这个比较明显些。测晶体管也觉得指针表好些

网友(点评):
严重赞同你的观点,数字表在我这等同电压表。47的表用坏几个了 ,十分怀念500 上那淘腾一个去呢。

网友:
测光偶我是把光耦按到橡皮上,用机械表低阻档接二级管端,数字表测接收端,方便直接

网友:
的确数字表测量起来麻烦,一般习惯直接换。

网友:
看到有两位朋友说,要换,不要修,我个人认为,还是修,因为现在的适配器价格太低了,你换一个能搛几个钱,除非你能找到一个和原来一样且新旧程度差不多的。当然了,我说的修是有单独的维修间,不能当着客户的面修适配器,可以当着客户的面把机器拆开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那朋友的意思是叫客户换新的,坏的自己慢慢修,修好自用也行、出售也行。以前我也是这么干的。。

网友:
电源 你就是换出来你也卖不了多少钱。是不? 不像一张显卡一块板。像这样的故障,要修 但是你不能说是这个电源的问题,你说是显示器里面问题嘛 ,你修好电源给他 这个才好收钱

网友:
“水至清则无鱼”,基本的诚信还是要的,自己衡量作做吧,祝楼主生意兴隆。国庆快乐!

网友:
诚信为本,修和换都无多少利润,但是,能修好的我一定要修好。

网友:
修和不修这个问题就抛给客人决定吧,赚的钱都差不多,省事就直接换没修过得东西客户心理舒服点,怀旧的客户就给他修。

网友:
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有人就是喜欢换,觉得换新的放心,有人则觉得修好就成,不管你用什么办法

网友:
楼主怎么想到查光耦的。测前量过输出电压有问题吗?

网友:
还有更绝的,就说显示器坏了修好了让回去看看适配器是不是也有问题,,呵呵,,没明白楼主测光耦是如何判断好坏得能否告知,是通过判断正反阻值?相差多少是好的,,

网友:
换光耦之前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提的问题很好,谢谢了。
本例问题关键是判断元件性能变差,容易想到是电容,电阻,光耦,桥堆这些元件,而二极管,三极管,稳压管,整流管这类,一般只有好坏的区别,排除电容电阻,就是光耦问题;另外整流管值200也是个考虑的问题,
本来应该是400左右,想想看双二极管并联也就对了;再有如何判断光耦好坏,用两个万用表测量,几十K和几十M为正常;之前没测输出电压给遗漏掉,我想空载应该是12V左右,带负载后肯定下降许多或波动很大。

网友:
液晶刷新率就是60hz,为什么调到75或85hz呢。

网友:
像电压不稳定,首先查的就是光光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