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析,东芝L100无线网卡开关控制的时序_高手进

楼主(2011-09-29):
修好一台 东芝L100的机器,测机的时候 发现无线开关不管 打开还是关闭  都无法开启无线网卡. 即搜索不到任何无线信号.(周围20-30个无线信号)  把机拆了后,测得无线开启信号 WIRELESS_SW# 为高电平

开关关闭后,电压被正常拉低致0V

正常应该开启了无线网卡. 而一直无法开启无线. 搜索不到信息. 是否真正开启了呢?

下载到图纸,查看了该信号.如下列图

继续搜索到了 R200

同时到了IO 的87脚

用万用表测得 87脚与开关处 确实是导通.

那接下去就是问题了?  当IO接受到这个WIRELESS_SW#信号被拉低开启后. 接下去的时序 IO的其他引脚是如何控制MINI-PCI插槽上的 无线网卡的  使其打开?  请高手指点.

以下是MINI-PCI的插槽图.

网友:
这机器的原始故障如果不是无线搜不到信号,那就考虑下软件问题,还有无线软开关的问题,某些机器要软硬一块开。、

刚才没仔细看你的帖子,你量的那个开关,我以为你量的EC发出的无线开启信号。

无线开启信号 RF_OFF

补充内容 (2011-9-30 09:43):
RF_OFF  RF_ON  RF_EN

网友(点评):
感谢这位兄弟的热心回答 不过好像找不到 RF_OFF 只有 RF_EN

网友:
等待高手解答。。。我是不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