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1916wA 屏 如何用通用驱动板测试好坏

楼主(2011-09-29):
这个屏是双接口的,如何用通用驱动板测试好坏?

补充内容 (2011-10-2 10:21):
已经搞定,驱动板坏!

网友:
有这种屏线的通用板的.2533的板应该有这种接口

网友:
这个是TTL接口吧

网友:
能点这屏的板子比较贵一些,,

网友:
这种大多是驱动板坏了。

网友:
你的液晶是什么故障啊。

网友:
这种驱动板容易坏的,MCU的有个脚对地了
网上有卖这种驱动板的,二十多块钱

网友:
进两个吧,经常维修的不差这点儿钱,也不差这个配件。

网友:
2533是双屏线接口的吗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2533双36的通用板,好像很少吧?
你有,提供给楼主一下?

有,在华强买过,50多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,在华强买过,50多块

那跟原装板价格差不多了。
2533的 双36通用板 比较少!

网友C:
还是买原装板子,否则点不亮板子就砸手了。这种板子不常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是买原装板子,否则点不亮板子就砸手了。这种板子不常用。

我主要怕屏坏,浪费一个驱动板。赌了一把,赢了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说说这个板子坏了是什么故障现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