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1-09-29):
我的一台G430和楼上的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电流能到0.73就是不显示
pcb板热了就能开机 正常 凉了就不显示了 郁闷啊

网友:
感觉像虚焊的毛病。

网友:
可能是虚焊,机器热胀冷缩,一般都是这病.

网友:
加焊显卡吧。

网友:
先用烤箱烤一下 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