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加电不跑马

楼主(2011-09-29):
今天拿到一块g31主板,加电跑00,测各组电压均正常,点复位开关有跳变,复位正常了基本时钟也就正常,pci打阻值卡测时钟、复位都是正常的,压cpu座、北桥、南桥,还是00,因为没编程器的那种接口,没有刷BIOS,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?请高手赐教。。。还有如果我想测cpurst信号,除了有假负载测,还有什么方法能测到嘛?

网友(点评):
cpurst 查图纸

网友:
看看IO芯片,我有一次也因为IO坏和你的故障很投接近

网友:
还有查图纸可以......

网友:
找个775图纸对应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不用查了,直接刷BISO

网友:
清COMS试试

网友:
可能是北桥旁边的场管 问题  联想主板爱这样

网友:
先量下供电,时钟,复位是不是都正常,都正常的话在刷个BIOS试试看

网友:
工具都没齐全,,,,,,,修主板真的很难判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