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控液晶屏认电容?

楼主(2011-09-29):
今天客户送来一HETICH ELECTRONICS什么的液晶屏,换保险能显示了,看下板子上电容有3个鼓包,“35V100UF"的换了3个型号一样的却不显示,又一个一个代换还是不行,用原来的就能显示没问题,换50V250UF的也不行,求高手解释

网友:
大哥会不会是操作问题呀。
2,如果不是滤波电容哪容量要用一样的。

网友:
你上的电容质量如何呀?
有一次我买了一些16V1000uF的电容,回来后发现居然是两种,一种从外观上看应该是原装正品,于是就收藏了。前些天刚好把电感电容表带回家了,一测,容量正常,但损耗比很多假货还高,统统扔垃圾桶里了。
电解电容的寿命很短,存储时间长自己就坏掉了。

网友:
我也不清楚啊,就赛格电子商场商铺买的,怎么换都不行。。现在上的原来是鼓包的,点到现在都没问题。。正常电流到0.8左右,换新的电容电流才0.2但是能听到开机声,因为不是主修这类的特来此版寻求帮助,我也觉得是新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这是触摸屏,对电容的质量有很高的要求。我公司这种有好几十台,但还没有见坏过一次。

网友:
去年我买了200个6.3V 1000UF的黑色的电容,妈的,装在液晶电源板上,1分钟不到,就鼓包了,连试了5-6都 一样,换绿色的就可以了。后来200个黑色的全换成绿色的了。

网友:
我在深赛格买了1000UF/16V  的电解电容,  外观看起来还行,就是制造厂商是山寨的,  装在12V 输出的电源次级亻波用, 不到2个小时,都鼓包了,还不如我们兄弟厂  TAPEO 生产的电容.

网友:
电容还是多买几种备用 。。山寨的就免了。。容易坏

网友:
电容质量差别很大,本人也上过假电容和存储时间长的电容当。购买电容一定要看引脚是否光亮,根部是否轻微氧化。

网友:
其实即使存储时间太长,也可以激活的,不过就是太麻烦了,一般都不这样做。

网友:
是不是损耗大了

网友:
老电容会有这种现象,量容量正在常,就是装机不能用

网友:
电解电容长时间不通电会坏掉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