感谢月饼老师,菜鸟学修破主板

楼主(2011-09-29):
学修主板一直停留在检查CPU供电这个上面,很难有大点的进展了,很郁闷哦,积攒了不下10片各个档次的主板,也没有卖破烂,目的就是等着摸索,今天拿了一片华硕P4PE2-X的主板练手。
故障现象是开机停留在一个什么位置忘记了,因为一个IO我已经拆了3次了,担心再拆要坏掉IO,就没有再拆下来。
停留一个位置后,我检查了开机键,几秒后可以关机,但复位按钮不起作用,复位针的高端是3.3V,我感觉正常,但不能复位,开机针的高端是1.9V,有可能是正常的。
换了内存,换了CPU,换了显卡,都是停留在那个地方,排除了外部硬件问题的可能,问题只有出在主板上了。跑线路复位针3.3V 电压进到了IO,芯片是W83627THF-A,用金属小毛刷检查进到这里了,具体哪个脚我也没有数,太多,也不好数。我认为IO复位电路出问题。
拆了一片主板IO,芯片是W83627HF-AW换了上去,跑的代码是C1-F4循环,开机针同样起作用,复位针还是不起作用。但跑的代码和原来的不一样。诊断卡的RST灯闪的厉害,应该是来回重启的问题。
这个是昨天维修的过程,今天看了基地上月饼老师写的帖子“主板维修流程”一文,下载了开始学习。
照葫芦画瓢:
检查CPU核心电压是1.71V,参考电压是1.05V,上PCI插卡,检查12V、+5V、+3.3V、时钟33MHZ,都正常,唯独PCI插槽的复位电压低,正常为3.3V,实际只有0.3-0.45V之间,根据月饼老师的说法,找到故障点以后,就跑线路找到故障元件,我用金属小毛刷刷,PCI上的3.3V复位端又刷到了IO芯片上。
至此,我开始怀疑我换的IO不行哦。
找了几片主板也没有找到原型号的。索性把原来的再换上看看。
换好以后,先上478假负载,上PCI测量卡,测量复位是5.12V,惊喜!短接复位排阵,有跳变!高兴。
上真1.7CPU,上128DDR内存,上AGP显卡,插PCI诊断卡,跑吗一路到了26.......85画面出了F1。
总结:本身的问题应该是IO虚焊。但对于菜鸟来说,知道修理的思路才是关键,原来的都是瞎折腾,再次感谢月饼老师。让我找到了一点维修主板的感觉。

网友:
唉!啥时候我能出师呀!

网友A:
你的毛刷自己做的?

网友:
好像就是这个基地里有卖的,反正我是网上购买元器件的时候一起买的,很实用。

网友B:
我看是io吹多了 坏的变好了

网友(点评):
哈哈。。。坏的能吹好????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神刷跑线路   能跑到这种程度也不简单

网友:
     不错,慢慢的就会了/

网友C:
楼主你这贴子很多问题哦,让人看不明白,复位针怎么会连到IO?思路太乱了,还得好好学习,加油

网友(点评):
复位针到IO的也是存在的。只是楼主写的好不明朗

网友:
多谢版主的指教和鼓励,修理完成以后,凭记忆写了出来,只能是个大概的检查经过吧,希望在以后的维修中更加仔细记录,以便热心师傅指点。

网友:
PCI的复位脚是A15吧?A14是SB3.3V是吗?

网友:
原来还是IO啊。,。。。学习拉

网友:
我写的修理好以后测量的PCI复位是5.12应该是错误的,应该是3.3V的,我不去数哪个脚位,用的都是这个基地的检测卡,检测卡卡上都由电源几V供电、时钟、总线,标的都很齐全,CPU有假负载、内存和PCI插卡都由标注,这样省去好多时间数脚位,也直观。建议和我一样的生手借用这些工具。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我说的金属小毛刷,其实就是一把相对比较硬的细金属丝捆成一小团,他的触须很多,检查线路的时候只需要在线路板上滑动就可以找出节点的大体位置,再用表笔确定节点。

网友:
你这维修还真一波三折  IO换了好几个 才换好

网友:
真的好羡慕你呀,盼望自己能早日出徒,努力吧。

网友:
这篇文章对我等小白来说也算是看到些希望,鼓励 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是io吹多了 坏的变好了

有什么奇怪 我还见过把cpu吹好的呢

网友:
好几年了都希望能修理主板,为下一步修理笔记本做准备,可怎么也不见长进,看来下面要按部就班来修理了。

网友:
看来一定得把焊接练习练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毛刷自己做的?

迅维就有卖的毛刷

网友E:
有空还是来实地学习下吧。你的帖子写的好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有空还是来实地学习下吧。你的帖子写的好乱。

月饼,仰慕大明依旧,会修的学员收费吗?意思是在别的地方学会修台式机,笔记本,到基地学更高深的技术,别的地方学不到的

网友(点评):
呵呵来学习的收是收费的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这贴子很多问题哦,让人看不明白,复位针怎么会连到IO?思路太乱了,还得好好学习,加油

月饼老师说的是:复位排针,还是PIC15啊?连接IO

网友:
兄弟,不错!饼哥,的方法没错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迅维就有卖的毛刷

是 导电毛刷吧? 没见过

网友:
所以说维修这行还是真是个细心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