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问题 HPV3000 8400显卡的 电源接口灯闪烁导致不开机

楼主(2011-09-29):
奇怪的问题  HPV3000 8400显卡的
插上电源一时能开机  一时不通电。 不通电的时候 电源接口的灯一闪一闪  不闪长亮就可以开机。。 把屏线拔掉又可以开 再插上又闪  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

网友:
反复的插屏线 有时候可以 有时候又不可以开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?

网友:
碰到过一个,高压条坏了,和你说的一样

网友:
高压条坏也会引起啊? 但是它有时候可以开的啊。 只要电源接口灯闪烁的时候就开不了 开机电压都正常的。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。。 我去试试高压台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