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3000的AMD 3合1 桥

楼主(2011-09-29):
MCP67  没上手术台时电流1A左右   上完后只有0.4A了   估计桥彻底挂了
请问这个桥 上下风   温度怎么设

网友:
和平常的无铅桥一样就可以了。不过这桥坏了就不要修了。板子价格都抵不上桥的钱。

网友(点评):
的确存在这种倒挂现象

网友:
MCP67是比较容易爆,我一般把下部设到280(其他芯片260),上部200(其他芯片是210),预热温度延长50秒。

网友:
这种桥我一般用土炮做,土炮做的没一个挂掉的

网友(点评):
这都行,佩服。晕哦

网友:
桥如果做坏了,换板吧,这桥的价格比的上整个板的价格

网友:
这桥还不是几十块钱一个,,,哪里比得上整块板的价格啊?我昨天才干好一个。

网友(点评):
MCP67什么时候这便宜了,给我来个几十片如何 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