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X201I 板号MP-3 MB图纸

楼主(2011-09-29):
      手上有一台ibm x201i的机器,不能触发。查vint20都没有电压,隔离保护都没过,-PWRSHUTDOWN低电位,挑起U39 BD41760 的-PWRSHUTDOWN脚后vint20正常了,待机3 、5v也都出来了。不知道这样的现象是不是BD41760坏了?BD41760的供电20v是正常的,-PWRSHUTDOWN的上拉电压3.3v也是正常的,还有rt电阻方面也查了下没发现什么问题,有朋友有修过这样的故障吗?现在订了BD41760还没到,等芯片到了换换看。
      另外这个图纸好像在论坛没看到有,这里发上来给有需要的朋友们参考。
名称:IBM X201I
板号:MP-3 MB

x201i图纸

网友(2012-04-16):
建议你看看双喜版主的经典贴再接着修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98737

网友(2011-10-02):
我现在手里也有这样一个机器,问题是一样的,想请教一下,你换完芯片后好了吗???

我也在修 还没有查出什么

网友:
换芯片后没好,后来查到有个小电容短路了,拆换电容还是一样,原来和电容连接的一个二极管也击穿不通了,换掉后还是不行,查连接二极管的BD41760的那个脚没阻值,又发了个芯片换上去,终于修好了,呵呵!

网友:
修好了,是一个电容短路把芯片搞坏了,排除短路后再换一个芯片好了

网友:
哈哈,好的,我试试,我也定了芯片,有什么问题在请教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了,看来是通病的,贴纸下面的电容发霉,是很多种机子都有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子,现象也是不开机。还没有看,等下也看看去

网友:
正好要这个图纸,谢谢楼主!

网友(2011-11-07):
正找他呢 谢谢哦

网友:
图纸好找,点位难寻啊

网友:
你这个还算好,直接短路。我上次碰到个D74 不良的二极管,坑 爹..  换了才好。

网友:
终于找到了  谢谢楼主,很及时啊

网友:
   明天试试,先谢谢大师们啊

网友:
有没有点位图啊

网友:
刚刚好修到这机子,ibm的机子还这么新,修有压力 啊

网友:
你这样挑起来之后,别的电压都出来了吗?如果没出来,我觉得后面电路有故障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没认真看帖,原来你已经修好了了

网友:
  我的简单,换掉C373就好 了

网友(2011-12-08):
烦,我的BD41760也穿了

网友:
D76也裂了,还要买,真麻烦

网友:
我也遇到个一模一样现象的  还没搞好呢

网友:
THINKPAD X201 拔掉主板电池开机跑出密码来了~~~~~~

网友:
THINKPAD X201 拔掉主板电池开机跑出密码来了~~~~~~
===

网友:
那个是升压电路吧。

网友:
是I3的主板吗?

网友(2012-01-14):
我也是这主板,CPU供电有个电容烧短路了,现在没待机,隔离电路不过急需图纸

网友:
我的是换了电容,二极管,还有那颗芯片才好,芯片20块一颗,挺贵的

网友:
有这个点位图就好了。。。。我缺少啊。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  刷BIOS的   没有座  飞线刷的  这种的还没有预见过  期待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。先下载保存

网友(2012-02-22):
TB62514FG和DB41760可不可以互换啊

网友:
是的可以互换

网友:
我现在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。

网友:
我这台机器的故障是公共端无20V电压。不进电。我刚才在网上查了一下,估计是这款机的一个通病。

网友:
我手上的机器是X201i我确定 为什么我的板BD4176  34脚是接地 而且找不到C373 问题一样 修不出啊 郁闷

网友:
不是吧 大哥 下载后只有15KB 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