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50维修(高手看看会不会有后患)

楼主(2011-09-29):
    前天接手一台联想150机子,通上电点开机无反应,于是让客户留下来检查
拆开后发现主板屏线接口周围放背后大量发霉,于是就用洗板水把整个板洗了一遍,放到BGA上烘了10分钟,拿下来后放凉,通电按开机键似然没反应,于是就测电压,3V 5V都有开机条件正常,刚好我有一块一样的板,把我的开关条拿过来一试,OK,开机了
   别高兴太早,问题还在后面,开机后接屏,暗屏,打高压,一打没高压供电,好吧,查线路,一查发现L9 烧了,换上去,通电,啊喔,完了,白屏了,打供电,高压没烧,打屏供电,完了,屏没供电了,接着查吧,查来查去线路跑不通,电容C60由C35过来,打C35没电,于是看直接将屏的供电拉上,由C32飞了根线到C35通电,正常亮机,测试没问题,理论上来说C32就是屏供电,这样飞线应该没问题吧,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你也付个图上来啊!~~

网友:
忘了发图补上

网友:
飞线是维修中常见的方法呀,不过更好的还是查上C35的上级供电部分,更换坏件更保险……当然,那样就麻烦很多了。

网友:
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