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不亮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1-09-29):
前几天接了一个CQ40, 客户说不显示,  查查是显卡空焊,   重植了显卡,  好了,   客户拿走没几天 就返回来了,   还是不亮   以为显卡问题 又重植了一边 不行,电流开机跑到1.5A  怀疑内存不过,换内存试了 不行,然后在官网下BIOS 刷了下,还是老问题 ,跑到1.5A  然后电压一直在变, 每变一次 电压升高0.02A,慢慢升到1.7A, 显卡芯片也换过,不行,木招了。。。。。 给位大大  下面该怎么查。往哪修啊。。。。  对了   外接也不亮。。。。{:soso__11174250688144419953_2:}

网友:
前阵子看师傅修过一个CQ40,经检测是显卡问题,如果你上文当中提到的数字后面的单位不是V,而是A或是mA,看样子还是在显卡那一块过不去……

网友:
重换个显卡试下吧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sony的电流0.01的往上升 自己也没修出来 后来拿给同行修了

网友:
哦 我的那个sony是没过cpu

网友:
什么板子的啊?电流法判断是否过内存没什么意义的。

网友:
显卡我都换 两个了  板号是LA-4111P  rev 1.0

网友:
不好意思单位是A  弄错了- -。。。。   显卡我都换三个了 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了吧

网友A:
U是amd还是INTEL 如果是AMD 的 先还个U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是amd还是INTEL 如果是AMD 的 先还个U试试

AMD的  可是我这没有U- -。。。。

网友:
上次我放电放好2台

网友:
是北桥问题,可以加焊北桥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几台就是加焊北桥就好的了。

网友:
今天我也遇到了一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