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里有快EP-MGF6100的 AM2的板子,上电过个2-3秒直接断电

楼主(2011-09-29):
手里有快EP-MGF6100的 AM2的板子,上电过个2-3秒直接断电。。。好像是保护了吧。拔掉4PIN还是掉电,没头绪。本来是不掉电的,后来我上了CPU假负载后,就这样了。CPU复位我都量道过的,现在掉电了。??北桥上面的电容有一部分是2端都对地。。

网友:
上U没有啊 上U还掉的话 可以加焊6100的桥看下 这个桥很容易空焊 ,也会引起掉电的

网友(点评):
上CPU了 。现在不掉了。但是不跑马了。各供电都正常的,哥们。怎么办啊

网友:
单桥的NV桥芯片易虚

网友(点评):
大哥,我的是双桥的,主板是磐石的,EP什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