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HP V3000蓝屏

楼主(2011-09-29):
拿来不亮,做了下显卡好了。进系统蓝屏,BIOS恢复也不行,没有改硬盘模式的选项。重装系统蓝屏,进PE也蓝屏。安全模式蓝屏,拿掉硬盘进PE也蓝屏。内存换了蓝屏。求解

网友(点评):
刷BIOS一定好

网友:
有没有试过直接从光盘启动装win7,不从PE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换个系统OK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装了 还是不行啊

网友:
可能还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 一般不会吧   都亮了   进BIOS什么都正常,  一般蓝屏是过了流动条

网友:
内存扫描过了没啊?

网友:
装一个安装的系统   不行就换一个显卡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的
  你看你BIOS版本是不是F.2D的版本
如果不是 要刷回去,或者进PE的时候 在滚动条前还是后 会提示你按下F7也就是不让它去装ACPI的驱动 就能进去了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,我试试   不行就刷个BIOS

网友:
机子没问题把硬盘模式改成IDE模式就OK ,  蓝屏代码好像是0*007F  ,  你进COMS找找看 ,

网友(点评):
HP的硬盘模式你是看不到的 是隐藏的 难道楼主能发现了 呵呵

网友:
进cmos看看有没有硬盘模式,改成ide 的,再不行的话就重新换显卡啦

网友:
没找到吧?改个ide模式吧!

网友:
晕,楼上仨哥哥。你没仔细看吗?能改我就改了 没有选项怎么改啊

网友:
可能还是显卡,,有显卡的话不妨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显卡应该是很热了,我觉得还是显卡问题多!

网友:
请问你的蓝屏代码是什么07B吗?我修过个DV2000 刷BIOS解决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省不来的,换卡吧

网友:
装个WIN7的看看

网友A:
找个带STAT驱动的装进去

网友:
换显卡试试

网友:
我也感觉是显卡问题 我也碰过 蓝屏这样故障的 换了片 就可以了

网友:
首先排除软件问题,,显卡蓝屏很少见,换个CUP ,内存试试....

网友:
可以用安装版的WIN7系统试一下,应该OK的

网友:
在dos里面做系统嘛 最好装window7系统 这样不会蓝屏

网友:
试试用硬装盘装一下吧,我这里也有个一样的机子,老是蓝屏.后来硬装就搞定了

网友:
这个,,还真不知道

网友:
试着刷个BIOS看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找个带STAT驱动的装进去

什么意思  换硬盘吗?

网友:
这个和系统没关系     挺10楼的     10楼应该是修HP的吧    这个机器就是这样  bios版本不对      结果就是蓝屏    你换什么系统都没用    要不然就是叫客户把他原机的硬盘拿来     用原机的硬盘就不会的    我修这个毛病修好多了

网友:
0x000000A5:ACPI_BIOS_ERROR
◆错误分析: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.
◇解决方案:如果没有相应BIOS升级, 那么可在安装Windows 2K/XP时, 当出现"press F6 if you need to install a third-party SCSI or RAID driver"提示时, 按下F7键, 这样Windows便会自动禁止安装ACPI HAL, 而安装 Standard PC HAL.

所以直接找个BIOS刷下。。

网友:
同意13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意思  换硬盘吗?

光盘带SATA驱动程序的

网友:
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??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好几台 都是V3700  一种就是直接给客户装个WIN7 一般都好用就行客户要是非坚持装XP 就只能刷BIOS 解决!!

网友:
用安装版的试试  提示你按F6的时候  你按F7 别按F6    应该可以的  我试过好的

网友:
好多ghost  XP  装上就蓝屏  装WIN7在系统下耍BIOS   要么应刷    最简单的直接装WIN7

网友:
试着装WIN7吧。这是BIOS出厂时侯做好的。

网友:
装个WIN7看看,要用安装盘装,我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,是机器的BIOS的版本太底引起的,装好再刷一下BIOS以后就不会蓝了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换改良显卡,或者,你散热没做好吧

网友:
装了个安装版的VISTA系统搞定

网友:
哎。这些事情是头疼。。换主板吧。

网友(2011-11-03):
我也有一台 也是刚刚进滚动条然后就蓝屏了 内存换过 硬盘换过 系统装了好多个

网友:
是很纠结的问题

网友:
那个问题,有2个解决方案,1.将BIOS里面的硬盘IED设置转换一下 2.如果1的方法不行的话,那就是BIOS资料问题,只能装WIN7的系统,不能装XP的系统,我搞了几天V3000都是这样解决的

网友:
硬盘模式,BIOS都试试!

网友:
进BIOS看看IDE接口,(有点忘记了,好像要设置下,改成兼容SATA)要不就是你这种情况一直蓝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