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!!集成网卡BIOS 里却没有网卡选项

楼主(2011-09-29):
昨日接到一块945主板型号是:945 MD2 此块主板是集成网卡的,客户说是网卡不能用,拿来主板
见其网卡芯片是RT8100c,正赶上手上有这个网卡芯片,换上芯片后,故障依旧,于是换了个旁边的
八脚芯片, 其中5 678个脚电压分别为0V ;3.31V;0.34V;0.34V;无奈把芯片吹下换个独立网卡,结
果不认网卡,换个插槽依旧,于是进入BIOS查一下,可是根本就没有找到网卡选项,主板上倒是有
一个跳线即enable lan因为手上没有编程器所以没刷bios,实在不知下一步如何入手,希望各位大侠
赐教。。。。急!!!!

网友:
各位有遇到这种情况吗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