拆焊四脚微动开关有什么技巧吗

楼主(2011-09-29):
就是那种主机开关板上的那种四脚开关,每次拆下来都很费力,我都是拿把钳子在背面压着这边用铬铁加热焊锡,然后慢慢折腾下来的,如果用手顶的话烫得太厉害了,请教高手们是如何拆焊这种四引脚的开关的。

网友:
直接将开关用烙铁破坏一个角一个角朝下取容易些

网友:
这种开关易拆,我都是用手向一边用力,铬铁焊对应两个脚,起来后,再返方向用力,再焊另两个脚,有种LCD的双面板5个脚的开关才难换.

网友:
也可以用吸锡烙铁的啊。

网友:
可以采用空心针

网友(2015-04-06):
左边一对一体的,右边一对也一体的,实际使用中,左右只要接入一个脚的就能产生开关作用,之所以设计为四只脚,只是为了四平八稳起到更加牢固作用,四脚的不比两脚的更牢固吗?知道就是了,呵呵

这个的开关作用原理倒不是非常重要,作用的是怎么拆焊这类多脚(三脚以上)的电子配件,强拆是难度很大的,顾此失彼的哦,焊次数多了,直接PCB板子上金属脱落。解决方法就是,用空心针,绝对管用,网上有卖,一般一套是8根空心针,分别对应不同的孔径以适应不同的电子配件的针脚粗细度,也就大几元钱。那种吸锡器(枪)的千万不要买,根本就没一点作用,因为根找不到吸的空间角度。至于吸锡丝(线)有没有用,好不好用没试过就不得而知了。那些继电器啥的多脚的电子配件的也多是用的这种空心针的拆离的,嗯嗯

最后警告,没有上述空心针而乱拆多脚电子的,引起后果绝对自负,嗬嗬

网友(2016-05-14):
引用 网友A:

空心针没用过感觉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