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网吧数据丢失过的?

楼主(2011-09-29):
有没有网吧数据丢失过的?你们是如何处理的?

网友A:
营业数据没丢失过,多注意备份,未雨绸缪。。
游戏和电影服务器硬盘挂过,重新弄。

网友:
什么都丢过

网友(2011-10-31):
引用 网友A:
营业数据没丢失过,多注意备份,未雨绸缪。。  游戏和电影服务器硬盘挂过,重新弄。

请问什么情况下会丢失呢?断电?还可能有什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。。。。

请问什么情况下会丢失呢?断电?还可能有什么?

网友:
有时候第二天早上起来服务器坏了。硬盘分区不能识别。硬盘数据松了。主板坏了。天花板漏水了。服务器被文化公安抱走了。都碰到过。

网友C:
大多数都是中毒。。或者是硬盘有坏道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多数都是中毒。。或者是硬盘有坏道。。。。

请问硬盘有毒 是不是要把正使用的和用来备份的盘都换了?只更换正在使用的行不没毒了吧

网友(2011-11-30):
丢了还招来很多麻烦

网友:
是电脑就可能坏掉啊.
网吧备份不可能太方便.

网友:
你说的是收费端数据库吗?
记得在学校的时候,我们学校机房都是充钱才可以上网,到了星期天我们不上课都去上网
有次我们从早上上到中午,啪……停电了。再一看我们的余额,还是早上看到的余额。爽。继续上……
万象2004

网友:
硬盘坏了什么也跌了

网友:
我还没有管理过网巴呢

网友:
硬盘坏了就会掉啊

网友:
对啊,所以就是热备份,三天一备份总行吧?

网友:
硬盘坏了也没关系,有能开盘修复数据的,只是价格有点高,如果不是非要不可的数据,还是不要恢复了,平时注意多备份,最好要两份备份,比如备份在U盘一份,来个双保险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