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和台式机BIOS的区别到底在哪里?

楼主(2011-09-29):
最近学习笔记本装系统和装机!可是笔记本的BIOS和台式机完全不一样啊

网友:
我觉得都差不多啊,区别不大。

网友:
笔记本bios可以更改的选项有限,主要就是BOOT那里面选启动项,禁用ACHI
特殊点的就是戴尔和惠普,你进到bios里面多尝试几遍就行了,不要弄password那个选项
设置了密码可不好玩。

网友:
有的笔记本是要按F2 F12才进去biosl里面 台式精英的主板第一次是按f1以后都是按del进 bios里面的

网友:
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,见得多了,自然就熟悉了

网友:
就是BIOS界面不一样啊!!其实原理一样!简单的!!搞个十几二十台就好了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