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铅的桥要加助焊膏取吗?

楼主(2011-09-29):
无铅的桥要加助膏取吗?有人说加了助焊膏桥容易暴,但是不加助焊膏桥有时候很难取。不知道哪位BGA高手对取桥可有更好的手法?

网友:
加焊高的目的是增加金属活性,也就是助焊,我本人都加的,也没出现把桥做暴之说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你那前提是不打胶的桥!

网友:
一般加焊我才加助焊剂,取无铅的桥从来不加 选对了风口大小 把上下风口对准了芯片 达到了无铅融点温度 自然都拿的下来

网友:
黑胶的直接取下来,重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加点助焊膏锡才容易融化得快。

网友:
不用加助焊剂,加助焊剂目的提高锡珠活性,使芯片受热均匀。

网友:
不加没用过,没用温度曲线,板卡直接ByeBye了

网友:
还是加点融化得比较均匀

网友:
加容易温度均匀,不加温度高增加难度啊.

网友:
加一点比较好

网友:
加了就是脏点,不加干净,建议还是少加点,这样温度均匀,取桥可以减少掉点的风险!

网友:
个人觉得还是加得好。但取桥掉不掉点、芯片爆不爆我觉得主要还是看靠温度控制得如何。我从不依赖曲线。主要是用眼睛看。只要你看到珠没完全溶化,就不要去硬拿下来。有些人是看到一部份化了就开始拿。拿不下来就撬。这样做掉点是很正常的。自己的BGA用久了自然知道一般有一个角的珠是最后化的。芯片中间最先化,我一般都是等到最不容易化的那个角的珠完全溶了再动手。用这个方法后从未失手。还有。如果是准备换芯片的话。建议让曲线多走一段。反正是要换芯片的不怕它爆。不掉点才是最重要的。记得饼哥说过。珠没化芯片一般就不会挂。

网友(点评):
同意 最近弄了几个七彩虹的73之类的垃圾卡 风枪都打倒420度了 场管愣是一个取不下来 用钳子暴力弄掉 还有散热片黏在焊盘上,加助焊剂只能勉强取下7065之类的小ic,无奈他得焊锡是不是含铅太高,不过pcb倒楞是不起泡

网友(点评):
同意,有同感一定要注意温度。

网友:
我平时也加的,只是后来有些人说加了容易暴桥

网友:
加上容易多了,不加相对来说风险更大

网友:
加了好化,减少加热时间啊,

网友:
楼主你拆什么桥都应该要加焊膏的有焊膏事半功倍

网友:
都要加一點好焊些

网友:
要加助焊膏的,不加不容易融,取出去来会容易掉点的

网友:
取桥下来不用加的 温度到了就可以取下了
重植球焊回 或是全新桥焊接的时候是要抹一层薄薄的助焊肓的  而且是用无铅的这种助焊肓 对焊接有好处 不容易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