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汉电源FSP-180-50SPV问题!!在线等!!

楼主(2011-09-29):
今天接到客户一个联想主机不开机 一测试电源问题 拆开电源发现一个10V570UF的小电容爆了 换了测试还是不行 测电源电压都是对的 5V 12V 3.3V 都有PG5V 也有 我郁闷了 不晓得从那下手了高手支支招!!小弟感谢了!

网友:
短接电源看看转不转如果转的话就找主板的问题喽。。。。

网友:
负载保护 新手路过

网友:
说的太少。。。怎么个不开机法?一点动静都没有?
还是只是风扇在那转。。就是不起来

网友:
修后怎么测的?

网友:
若得扇轉, 但機不能亮的話, 有可能是PG5V的時序不對, 你可以在PG5V對地並個10 - 47uf的小電容試下.

网友:
       问题挺诡异的

网友:
逐个 排除 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