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l9S04显示器故障

楼主(2011-09-29):
此显示器是一个月前我修过又返回来了,这个显示器是外接12V的电源,独立高压板和驱动板,第一次是屏花拆机发现12V的电容鼓包,换了12V电容后好了。
   这一次是开机黑屏,拆机后发现我上次换的高压板上的那个大电容又鼓包了,心想新换的电容没到一个月又鼓包了,肯定是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,不管那先换上 ,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了,再考机看看吧,考了一会我发现 图上画圈圈了电容烫手,请教高手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(点评):
工作时有温度是正常的,如果烫手就不正常了! 如果你所圈的这些电容都烫手,那就考虑一下电源适配器吧!

网友(点评):
一直电容鼓包 你要看看是不是输入的电流 杂波太多。还有稳压电路不稳定。

网友:
你个大一点的。

不好意思,发错楼层了,对不起了
装反了会爆的,楼主那都正常显示了,只是发烫而已

网友:
电容装反了吧

网友(点评):
装反了会爆的,楼主那里都正常显示了,只是发烫而已

网友:
看不清楚,能放大点就好了。

网友:
装反了就直接爆掉了

网友:
不行换个高压看看

网友:
这种驱动板的电容容易坏,可以说是通病了。

网友:
楼主把画圈的电容全都换了就好,我修过几台这样的。

网友:
电容耐压低,换个高的,25V的。

网友:
适配器可能有问题,电压不够,或内部滤波电容失容。

网友:
把它全部换掉,试试

网友:
把电容容量换大些稍微

网友:
把耐压和容量调大些须  检查一下附近电源电路

网友:
液晶如果如果是电容问题,那要把全部电容都给换掉才行的

网友:
把高压条上的25V1000VF的电容换成35V1500VF或者更大的,然后把驱动板到高压板的线的结解开,别缠在一起

网友:
长城显示器适配器有问题,电压不够,或内部滤波电容失容。电容要换成高频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换高频的,正解。

网友:
同意17楼的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 电源出问题的多

网友:
换高压相关线路电容,把原电源换成高频电容

网友:
换个两灯高压板

网友:
电容耐压容量换大点的

网友:
不晓的用示波器如何打各种电压的波形的。不敢乱来,怕烧了示波器~!

网友:
大概是这种高压板的通病,你用示波器看一下电容上的波型还是有必要的,这点点电压怎么烧得了示波器呢。万用表都烧不了,别说示波器了。放心测吧。

网友:
查下灯管吧,估计是灯管接头处氧化或虚焊了,你可以外接灯管试下还发不发热

网友:
多数是你换的电容不行。还有适配器的电压是否偏高?还有适配器内部的电容器可能鼓包了,你拆开看看。

网友:
装个容量大点的电容,应该没问题!!!!!

网友:
电容小乐,换一个大一点的电容

网友:
看看那里负载高 发热量大

网友:
先全部换了再拷机试吧,这几个小电容长期处于高温工作状态 寿命估计也到了。

网友:
电压不正常 换电容 都换成大点的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啊

网友:
电压和容量都要和原来的一致或大一些

网友:
换高频的,同意17楼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