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是如何工作的。。

楼主(2011-09-29):
求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是如何工作的。。还有VREF2。5又是谁发出来的。。他那个MOS管是作开关管还是放大管啊。。。

网友:
VREG2.5V 这得查图纸。MOS管是开关管作用。这是运算和场管的组合,用在不少电路中。

网友:
个人认为是:2个电阻分压后,进了5叫,5叫大于6叫时,7叫就输出电压,是MOS管导通,S级形成电压。当S级的电压在不正常的的时候发生变化的时候,就会反馈到6叫,进行比较。在从7叫输出,所以S级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电压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。。。

网友:
了解中间的比较器就容易了解这个电路

网友A:
5脚为基准参考电压输入,通过电阻分压固定的VREF2.5V得到1.05V基准,此电压是不变的,因为VREF2.5V不变
6脚为反馈输入,随Q21的导通而变化,,,
7脚为比较器输出,通过上拉电阻得到的电压,来控制Q21 G极的电压,从而使Q21处于开关状态!

工作原理,U5B的5脚电压是不变的1.05V,,当Q21不导通时,6脚上的电压为0V,那么5脚大于6脚(+大于-),7脚就开源输出一个上拉的12V电压(也就是高电平)使Q21导通,当Q21导通到一定程度时,S极电压高于1.05V时,反馈到U5B的第6脚,那么6脚电压大于5脚(-大于+),7脚就内部MOS管导通(拉低电压也就是输出低电平)使Q21截止,如些,当Q21截止到一定程度时,S极电压低于1.05V时,重复第一步
如此通过控制Q21的G极电压,控制Q21的导通加上滤波电容的滤波,从来输出一个稳定的1.05V电压,当然,这个开关的速度是相当的快的!只能通过示波器看出!

网友:
很明显,这是个稳压电路,运放358工作在电压比较器方式上,控制Q21的通、断,达到稳压的目的。至于工作过程,楼上各位说得很明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脚为基准参考电压输入,通过电阻分压固定的VREF2.5V得到1.05V基准,此电压是不变的,因为VREF2.5V不变
6脚 ...

谢兄弟的讲解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