连爆之后,才看内里

楼主(2011-09-29):
以前只看到电容鼓起,没爆过,今天连爆两次,第一爆是CPU座内贴片电容,第二爆是电解电容,不过这次爆的很切底,外皮真接飞了,只留下内心,跟子弹似的飞出去,靠了。第一次看到内里都是纸样的东西

网友(点评):
楼主注意中间那2个ADP3418K损坏的几率相当的高,3个电感也很爱坏,ADP3180和ADP3168也很容易坏。

网友:
华硕的电容是反着焊的呀,你是不是弄错了,爆了.日

网友:
华硕华秦这板板上的电容都是正负反接的,你不会接反了。接反了的话不仅会爆还特别响呢呵呵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,楼上两位提醒,我还想问一下,华硕除了电容标识相反之外,其它的还有什么特色呀

网友:
一般不会的,只有反装,过压太多才会

网友:
大电容一般不响,只是冒烟,小的电容,如1U 10 22U 47  这些电容如果接反了试试吧

网友:
估计电容装反了,华擎也一样。

网友:
xiexiedsfcewrfcer

凤城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原来是反的,

网友:
怎么觉得你这块板一片狼藉- -~!

网友:
你电容上反了把,这板是反的上的

网友:
我毁过一副眼镜,泪奔

网友:
看来电容也不是那么容易换的。。

网友:
华硕是反着装的

网友:
不是反着装,只是华硕的板和我们平时的板标示不一样,他白色标的是正极,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情况装反的多

网友:
楼主肯定把电容搞反了。

网友:
这是华硕的特色。

网友:
华挚的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呵呵,吹MOCS管旁边的固态电容外壳真接飞了。

网友:
兄弟们!
告知大家一个“放之天下而皆准”的方法,绝对能避免这种电解电容极性接反的错误-----换电容时,
看清这块板子上其它电解电容的极性与标记的对应关系,再换上就行了。
不要告诉我,主板上就这一个电解电容  或者 标记都被挡住了。

网友:
这种错误,我也犯过,那是我11岁时,在自制的整流电源上焊滤波电解,结果一通电,几秒钟后,“嘣”的一声巨响,只见满屋子的白烟,白烟消散后,PCB焊位上,就剩一个皮垫加两引脚,铝壳及热缩膜在很远的地方才找到,纸卷呢,全化为细小纸屑,喷溅得到处都是。 直至现在,就这一次。

警告:这种情况很危险,要是迸着眼睛,绝对有失明的危险。

网友:
楼主真够惨的,这板子看着眼熟,原来是啥毛病啊

网友:
换电容之前拿表测一下什么爆都能避免

网友:
刚学时装反过,不知道正负,但是没爆的这么狠,

网友:
以前有位同事修电源 把电源上220那个电容接反了  此处省略20字  漫天纸屑  满屋子烟  呵呵

网友:
看来修华硕的板还少啊,不知道这个电容安装方向的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