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花屏,带红斑~求个程序

楼主(2011-09-29):
机型:HP V3000。945北桥,集成显卡的。
该机器拿来的时候是开机显下LOGO,马上灰掉,就像显卡门一样。
拆机,发现并无显卡,这时候再接上屏开机,发现不灰了,能进系统,但是,屏是花的,比如字的边缘,有红点。
屏的型号是:B141EW02,先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,翻出自己的资料没发现这款屏的点屏程序,本人用的是乐华的2025L刷的。无奈,找了个B141EW03屏的程序刷了上去,接主机白屏,还有竖线,明显不行。
求个程序!或者有没修过这款笔记本的人,指点一下!

补充一张图片:

手机拍的,清晰度不好,不过应该能看出问题了,好多红点点。
单独外接台式显示器不接笔记本自带屏,卡在LOGO不动,但不会花屏。同时接屏与外接显示器,无法切换,看不到效果

补充内容 (2011-10-1 11:29):
刷了15楼提供的程序,现在屏好多横线,而且有波动,但图像能看得清楚。图在22楼~补充的上不了图

补充内容 (2011-10-3 17:17):
本人在42楼已找出问题所在,但还没修复,有兴趣的可以看下,有可能是板层断线,也可能是北桥空焊,结果等我弄好了会再次发上来。

网友(点评):
看背景,貌似屏的事情啊

网友(点评):
先点屏吧,141的程序乐华有吧。

网友:
这要什么特别程序吗?

普通的141宽屏程序就行了

网友(点评):
没有,不知道对应哪个,能不能提供一下?

网友:
集成显卡的呀,,,看看内存,,

网友(点评):
内存已经换过了,还是花的,

网友A:
关掉硬件加速器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关掉硬件加速器。。。

右键-属性-设置-高级-疑难解答-无和全 之间拉动

网友:
关了。。没用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右键-属性-设置-高级-疑难解答-无和全 之间拉动

加热北桥。。。我说的是加热下。。。试试。不是加焊哈

网友(点评):
额。。。加热是什么意思。。。好象没有加热就正常的原理吧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加热,力度多大。。

网友:
有很多种可能,内存。显卡,屏,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换块屏试一下,先确定是屏还是屏线的问题再刷 屏的程序

网友(点评):
就是没办法换屏,要换屏就得买新的,几百大洋啊,没这条件,

网友B:
点评melody198601  就是没办法换屏,要换屏就得买新的,几百大洋啊,没这条件,

这话不对,只要能修的好就能收到钱,别说几百,上千都得换。看你怎么和客户沟通了。如果你是想通过刷程序赚换屏的钱,那我没话说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也很想知道啊

melody198601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北桥,看一下北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话不对,只要能修的好就能收到钱,别说几百,上千都得换。看你怎么和客户沟通了。如果你是想通过刷程 ...

哪不对了?如果不是屏的问题,我买块屏回来,我卖谁去?货不卖出去就是不值钱的东西,

网友(点评):
您的意思就是,我们库存的几片屏,都是该扔掉了?你没有现货,很多客户不给你换的

网友D:
要点屏啊,我有程序给你

网友(点评):
这个程序能点亮我这款型号的屏吗?我上面写了,自己的点屏程序里面没有这块屏的程序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你加一下北桥就好了。或换个屏试试,有些钱你需要花的。兄弟别舍不得。

网友(点评):
北桥有点大,我用的BGA怕加焊不好,所以暂时没动他。屏实在是没条件换,所以就想用液晶的点下,心里有底才好加焊北桥

网友:
笔记本的屏怎么也有程序啊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?又见识了。

网友:
屏线有没有试好哦。

网友:
碰过7400的有这个故障

网友:
你不搞咋知道哪里坏了,做完了再说嘛。确定了再下手

网友:
屏线接口。看看。还有就是内存,最好是有测试屏(破的也行,只要能显示一点的)换了试一下。

网友(点评):
你看下我刷完程序之后的图像,好象程序还是不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要点屏啊,我有程序给你

刷了你提供的程序,现在屏好多横线,而且有波动,但图像能看得清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要点屏啊,我有程序给你

这个程序是双6位的?还是单6的?我用的是双6的屏线。

网友E:
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屏线的地线断了,这个机器除了显卡就是屏线了

网友(点评):
你怎么确定是地线断了?

网友:
看看是不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关注中,楼主什么时候解决?

网友:
呵呵,希望有高手中的高手来解答一下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热北桥。。。我说的是加热下。。。试试。不是加焊哈

加热,力度多大

网友:
当然是单6的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程序是双6位的?还是单6的?我用的是双6的屏线。

单6 分辨率为:1280X800

网友(点评):
昨天已经查过了,是单6的。不过现在发不了货,没单6的屏线,求改经方法!

网友:
这样的现象曾经碰到的是屏不兼容。。。。仅供楼主参考

网友:
检查一下供电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个ACER的老本 换北桥之后搞定的   遇到过一个V3000的故障现象是 有时花有时正常 最后发现是屏线的问题 修复后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哪不对了?如果不是屏的问题,我买块屏回来,我卖谁去?货不卖出去就是不值钱的东西,

找个或借个屏测试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屏线的地线断了,这个机器除了显卡就是屏线了

开玩笑,我修了好多这个屏线了哦,要不是地线断了,就是屏的信号线断了

网友(点评):
嗯。我试试看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。

网友:
有点像是屏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刷了你提供的程序,现在屏好多横线,而且有波动,但图像能看得清楚。

你的屏线不对

网友(点评):
已经确定了。是屏线不对,但现在发不了货,只有等屏线到了再测试了

网友:
10楼正解,做维修就这样,你做维修什么配件都没,你做什么,就算买块屏回来换上不是屏的问题,那你自己留着也好,这种屏不是什么稀缺屏不好卖,做维修总要备点常用的配件,你连一块常用的屏都没有做什么维修啊,

网友:
集成显卡的呀,,,看看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