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sd1-tm/s

楼主(2011-09-29):
p5sd1-tm/s,不过内存,报警,刷了BIOS,还是一样,换了IO还是一样,内存工作条件都正常,就是不过内存,这板子这好像是通病,个有人解决的!!忘高手指点

网友:
跑代码是什么,,

网友:
问题说的不太清楚具体的没测吗。。。。

网友:
测内存槽238脚有没有3.3

网友:
工作条件都正常。刷了bios还不行,有可能是桥问题了。

网友:
楼主能上传一个BIOS吗,我有一个板子不跑码,CPU复位啥都正常

网友:
可能要用533的内存。

网友:
有3,。3,内存有两根,都一样

网友:
代码C1,没思路,想干桥,

网友:
楼主说清楚点啊。

网友:
内存槽旁边的八脚IC测量看看

网友:
干 桥吧,多数是它了

网友:
重植北桥试下

网友:
干北桥吧

网友:
先打下阻值

网友:
跑什么代码

网友:
为什么现在的桥那么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我也像问 这个问题,,,为什么现在的板子 桥 那么容易坏和虚焊,,,是技术不行么,,以前的板子 很少有坏桥的|!1!!!越发展  越回旋 了

网友:
我现在现在手上也有一块同样的板子,内存跑到26马上掉电,不上内存跑到C1有报警声,不会掉电,但有时又能顺利跑码有显示,我现在也怀疑是桥的问题,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并且知道原因的,请分享一下哈

网友:
加焊北桥试试!

网友:
查下内存曹阻值!AD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