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10不显示

楼主(2011-09-29):
开机电流0.30停了,跟据时序

vin,3vpcu,5vpcu,pwrbut#,ecpwrbut#有了之后才产生ec_rsmrst#,这个信号没有,是从ec的70pin发出的,怀疑是ec坏了,换了一个故障依旧,查对地阻值也是500K左右, 没有办法在这里就查不下去了
后来想是不是南桥有问题,换了后也是一样的

网友:
楼主看一下前一级信号出来没?

网友:
0.30应该cpu没有供电吧 查cpu pwmic呀

网友:
能开机RSMRST应该是你正常的吧,查cpu供电

网友:
电流都0.3了说明已经正常上电了啊,既然上电了SB的S3 S4信号也已经正常发出了,还纠结在EC的ec_rsmrst#信号干嘛。测量各大电感的电压,看电流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。

网友:
CPU供电先测一下有没有,看电流应该是没出,楼主思路不对,不要生搬硬套

网友:
cpu 电压0.9V

网友:
正常上电RSMRST#正常 只是有电压没出来 然后把EC 把 RSMRST#信号拉低了 cpu供电正常 查下cpupwrgd

网友:
cpupwrgd 是有的,3.3v
cpu 0.9的供电是不是有点低

网友:
是不是南北桥集成的主板

网友:
主板缺供电或者CPU,北桥工作条件未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