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屏幕每个几秒就抖动一下

楼主(2011-09-29):
联想G430的本子。情况有点像闪屏门

但是这个机器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。刚开机的时候屏幕每隔5秒左右抖动一下。慢慢的抖动间隔时间变长。一直运行10多分钟以后屏幕就不再抖动了。(外接显示器一直是正常的)

不知道这个屏幕还能不能修,会不会像闪屏门那样的屏幕没得修?

网友(点评):
换屏吧,只要赚钱,你说呢

网友:
LG的屏,通病啊

网友:
只能换屏了

网友:
就因为是这样,商家才发财呀

网友:
以后会越来越严重

网友:
换个屏撒  还修什么啊

网友:
就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会是越来越厉害的,屏的问题小作坊只有换新的啦.

网友:
今年是G430等抖屏门的爆发期。。。赶快备点小尾巴屏吧

长治笔记本维修

网友:
这个屏据说现在深圳可以修好了

网友:
换屏吧   遇多了

网友:
换一个好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既然大家都说是没法修了,那我就直接换屏算了。
谢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:
这屏垃圾屏,问过修屏的朋友了不好修的,可以用现在最新出的LG改良屏套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