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使用热风枪吹焊主板IC的方法

楼主(2011-09-29):
本人维修手机多年,熟练使用热风枪,我的风枪品牌为:850。对于电脑主板的任何IC,电感,外接插口,均可使用风枪吹焊下来。吹焊小IC如:网卡IC,稳压三极管,USB接口IC等,使用8毫米的风嘴,风枪热度调至3档,风力调至3档,风嘴距离主板IC为10毫米高度均匀旋转,用夹子夹住IC,直至吹焊下来。吹焊北桥和南桥IC则将风枪热度调至3.5档,风力调至6档,使用10毫米的风嘴,先吹焊主板反面北桥或南桥IC的位置十多圈后,迅速翻转主板吹焊北桥或南桥IC,直至吹焊下来。风枪温度3.5档以下吹焊主板不变形不起泡,吹焊之前必须对要吹焊的IC加松香焊油,是IC下面锡珠易融化,同时IC受热均匀。

网友:
本人目前吹芯片的技术就够了,槽和桥还不行

网友:
此种技术(吹南北桥)不好练,还是买个BGA机台比较好!

网友:
写的不错,最主要的还是多动手自己练,我用风枪才1年不到,也就是差不多能加焊显卡和桥吧,电烙铁才算厉害,7岁开始玩电烙铁到现在……

网友:
10毫米的风嘴吹北桥??

网友:
吹桥没吹过!有时间试试!

网友(2012-03-10):
多练,我相信我也可以做到的

网友:
呵呵!这个吹南桥北桥可不是这样就可以下来的呀,如果不小心可是会把铜箔都给拉掉的,一般850风枪吹这两样还是有难度的!

网友(2012-09-10):
风枪是手工式作坊

网友:
热风枪吹IC芯片各位师傅一般要多久吹下

网友:
现在正考虑用风枪吹主板上的芯片,想解决虚焊的问题。

网友:
拆过IC,但温度没掌握好,吹坏了

网友:
学习了,常常把IC烧糊了,方法好重要啊

网友:
前两天拿我的GTX460显卡做练习,GPU吹下来后焊回去居然不显示了,看来技术还有待提高。

网友:
这是是熟能生巧的,要多用多练习才能出高手的!

网友:
桥还是用BGA比较好点  安全可靠

网友:
太牛了,能换哪么多东东呀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3-04-18):
多多交流,向LZ学习学习

网友:
QFN 封裝的IC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