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改屏

楼主(2011-09-29):
我有一个海尔w68的笔记本电脑,可屏坏了谁能告诉我怎样,改个屏QQ289080585,手机13468302148.

网友:
你那个坏屏是什么型号?

直接换个屏就行了,还要怎么改?

网友A:
是141lcd,给看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141lcd,给看一下。

你的坏屏是什么型号,我有的话,便宜卖张给你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他可能是把笔记本的屏改为普通彩显用。

他都说屏坏了,还改普通彩显用,怎么样??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他都说屏坏了,还改普通彩显用,怎么样???

抱歉,刚才没看清楚。应该是屏坏了,代换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抱歉,刚才没看清楚。应该是屏坏了,代换屏。

呵呵,没事,以后注意就好了,看字要仔细!

不然一字之差,差之万里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坏屏是什么型号,我有的话,便宜卖张给你。

是141lcd,如果你有买该我张,QQ289080585,手机13468302148

网友:
什么意思啊,呵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141lcd,如果你有买该我张,QQ289080585,手机13468302148

我说你那张坏屏的型号,是多少?、
不然我哪知道你有没有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说你那张坏屏的型号,是多少?、
不然我哪知道你有没有呀

是141lcd的

网友B:
型号,屏后面有写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型号,屏后面有写的。

141LCD,海尔问6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41LCD,海尔问68

我算是佩服你了。

网友:
在淘宝上搜索屏型号,发个屏,就OK了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