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进系统掉电,进PE正常。

楼主(2011-09-29):
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请帮帮忙,谢谢了

网友:
怀凝是CPU供电或硬盘供电不稳,南桥也要好好检查一下

网友A:
你量下那个供电小板,最容易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量下那个供电小板,最容易坏了

谢谢了,正在找配件来更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