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高端板子 p5q 不过内毒

楼主(2011-09-29):
加电跑码39,把内存拿下来跑码D3,我以为是内存的供电场管坏了,测了一下供电正常,时钟正常,有复位,

你们又遇到过这里的问题吗
不知道怎么修了,各位大哥给指点指点

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这个板子正常工作温度很搞 ,39这种代码 换一下内存试试看  。我觉得事北桥虚焊  压一下啊试试

网友:
刷BIOS,CPU底座,北桥

网友:
遇到过这类的情况,不过我的是AMD平台的M2N68,加焊或者换桥后故障就能消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