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satellite M200

楼主(2011-09-29):
PE烤机没事,做系统掉电,那位大哥帮帮小弟,听说讯维里面高手如云,特意过来寻求帮助。多谢    小弟QQ:83345075

网友:
通病处理!!

网友(点评):
建议送修哦,否则就会更坏喽

网友:
加上两个cpu的滤波电容试试

网友:
NEC 电容问题

网友:
上面这位师傅说 “通病处理”  Toshiba有什么通病呢。    怎么没人发表意见了。  能手上呀,小弟在此恭候

网友:
通病处理,更换CPU电容

网友:
这本坛里的贴子一大堆   你搜一下就知道了  CPU滤波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换了大电容  看看   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电容我都换了,CPU供电的两组上下管我也换了, CPU供电IC我也换了,南桥也干了,BIOS也刷了

网友:
问题依旧,寻求高手能收来帮忙解决,多谢

网友A:
不知道楼主换的是哪几个电容,要更换CPU座背面,标示OE128的 NEC大电容才可以哦。用钳子将其钳烂掉,然后烙铁烫掉残留金属片,再并联4个330就可解决。
虽然你说更换过CPU滤波电容,BIOS,南桥。
但我仍然认为是CPU滤波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楼主换的是哪几个电容,要更换CPU座背面,标示OE128的 NEC大电容才可以哦。用钳子将其钳烂
Cpu旁边的所有滤波电容我统统替换掉了还是这样

网友:
    弱弱的问,CPU散热做好吧!做系统时DOS下没有降频可能会过热掉电,

网友:
重点检查哈散热器的导热性能。

网友:
跟换CPU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