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512M ddr内存进系统蓝屏

楼主(2011-09-29):
一条金泰克单面 海力士8颗粒512M ddr内存条进系统后蓝屏,用微软内存检测工具检测全部failed,这是哪个颗粒坏了?

网友:
用RST测试啊  应该可以查出来的

网友:
微软的这个只可以测条子好坏,可用R.S.T测具体的颗粒。
但提醒你的是:
1.测试结果仅供参考;
2.焊接技术一定要过关。

网友:
用RST测的结果:
ADDRESS LINE检测时出现下面情形:

其它没问题,是不是第5颗粒坏了?哪个是第5颗粒?

网友:
是正面第5颗粒坏

网友(点评):
颗粒都加焊了,没有相同颗粒可换,修不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