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笔记本电池能开机,电源不开机

楼主(2011-09-29):
max1908 各脚电压19V,5v 1.8v 3v都有 25脚没有13.5V

接上电池,插电源,电源适配器的灯闪烁,13V不断的变化,是不是max1908E坏了,
拿掉电池,就没有控制电压了,指示灯也亮,3v开机电压也有,
19v也加到max1908了,25脚没电,mos没有导通,19v到这就断了,开不了机器,

网友:
检查充电电路  查一下1908E的导通条件是否满足

网友:
看了好多论坛的贴,收获不小

网友:
ACIN这些信号查过没有

网友:
你这不开机。是不能触发,还是屏不显示。和我的有点像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456049-1-1.html

网友:
应该是前面的mos管坏了

网友:
m,os 公共点的P沟道的坏了吧,换掉看看, 查P沟道G级控制信号

网友(2011-10-29):
修好好多这种问题,思路还是不清,学习中

网友(2018-01-13):
想知道坏没坏  直接定个换掉  好过这样拿来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