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31主板跑E0

楼主(2011-09-29):
大哥,大姐们帮个忙啊,有块七彩虹G31主板上PD3.0的CPU,800/1G的内存现在跑E0啊,该怎么解决啊!!!换CPU了,换内存了,吹内存槽了,擦金手指了,压北桥了,都不可以啊,内存供电1.86V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一试,E0很多都是BIOS问题的

网友:
内存238脚电压多少?

网友:
刷bios,加焊时钟,不行干桥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没电压
怎么办

一般跑E0 都是那个没有电压 .你跑下线 到哪里   修不出来的话 直接从内存核心供电控制IC 上面找个 飞3.3电压就好了....

网友(点评):
内存的 238叫,是什么电压?

网友(点评):
238脚是SPD脚,如果没有就直接从橙色3.3V拉一个过来就行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跑E0 都是那个没有电压 .你跑下线 到哪里   修不出来的话 直接从内存核心供电控制IC 上面找个 飞3. ...

我先看看,谢谢啊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我先看看,谢谢啊!!

修好了,就是他的问题,线路断了,非常非常感谢啊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好了,就是他的问题,线路断了,非常非常感谢啊!!!

哈哈 等着 收钱吧  这跳线很容易 烧断的

网友:
我的检测卡刚刚就烧了这个脚,晕

网友:
上真双核U

网友:
楼主,修好了吗,刷了BIOS行不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跑E0 都是那个没有电压 .你跑下线 到哪里   修不出来的话 直接从内存核心供电控制IC 上面找个 飞3. ...

SPD啊

网友C:
修好了说一下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修好了说一下原因

哪个脚是238脚呀,最多也是A92和B92呀

网友(点评):
这个……有假负载没有?我记得那个上有

网友:
还没有买假负载呢

网友:
正好今天也遇到个跑E0的板子,可以借鉴下经验, 呵呵。

网友:
七彩虹跑EO的板子很多  看来这个SPD是通病了

网友:
今天又个主板 也是跑E0 1.8v .3.3v都正常  spd 有波形 就是不过 刷bios也不行 是亚帝伦的主板

网友:
供电正常先刷BIOS,在做桥

网友:
飞个3. 3就好啦

网友:
BIOS部分有问题?

网友:
EO是没有读得到内存SPD信息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断线 这个很重要 在者是bios

网友:
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