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注 柯达M863屏幕问题

楼主(2011-09-29):
自用的柯达M863不小心掉水里了,马上拿起来擦干,还是晚了,开机没显示。当时屏幕上还可以看见点!只是不明显!求各位大哥指点一下。先谢谢了!

网友:
照像正常不?

网友A:
多半是屏的问题 ,换LCD就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多半是屏的问题 ,换LCD就是

麻烦问下呀!LCD屏幕换上了!装上电池屏幕就亮了!还没开机,只有装上电池屏幕就亮!是那的问题?是不是主板要清洗下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麻烦问下呀!LCD屏幕换上了!装上电池屏幕就亮了!还没开机,只有装上电池屏幕就亮!是那的问题?是不是主 ...

换屏之前有这故障嘛, 可能电源部分有问题,你最好清洗下,但要小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屏之前有这故障嘛, 可能电源部分有问题,你最好清洗下,但要小心

换屏前没有!原来的屏幕是好的!装上也不会亮!新的屏幕装上才上电池屏幕就亮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屏之前有这故障嘛, 可能电源部分有问题,你最好清洗下,但要小心

呵呵!谢谢你呀!我已经修好了!是屏幕的背光问题!和原来的背光调换下!然后把背光两级性调换下就OK了!现在已经可以了!谢谢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