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2000 965 独立上错CPU了

楼主(2011-09-29):
DV2000 965 独立原来是T5750 的,一不留神装了CM530 的,还上电了,原来能亮的,现在换回原来CPU的话电流1.25调回1.15,什么都没跳变,不装内存电源灯会闪,装了内存就电流1.25调回1.15,北桥换了,也一样,跪求解决方法和检修思路
cpu
解决方法

网友:
上错也不至于不亮呀,965的主板上了945的平台的CPU是坏不了的,不过上了945平台的CPU是亮不了,换回来就好啦,你这个换回来还不行,就从别的地方入手看看吧,这种主板显卡爱出问题,加焊显卡看看吧

网友:
下次得注意了,哈哈

网友:
怎么干上北桥了呢,仔细查一下,有可能哪个电阻的问题吧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问题呢,另外,CPU你是怎么上去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