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4750G 开机掉电

楼主(2011-09-29):
今天碰到了个  还在保修的  宏基4750G  没有维修过的 全新的机器  开机掉电  开机电流到  0.423  就掉电了  高手帮忙解决下

网友:
CPU电压起来没 看电流应该是这块出问题了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CPU坏了?

网友:
但是我把CPU拿掉了  开机也是掉电的

网友:
应该是CPU坏了,你换个CPU看看。

网友:
直接保就行啊,如果不能保拆开机器打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,上电测下各电感的电压看有没有没出来的电压 ,欠压保护是很正常的

网友:
查一查CPU电路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没CPU电压,明天不知咋搞,进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