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 960显示器的故障 菜鸟鼓捣了一整天..

楼主(2011-09-29):
一个客户哪来一个HPC的显示器,客户说黑屏!
我通电后发现亮一下2秒后就黑屏
经验告诉我灯管坏了,不经考虑马上拆之,拿来两对灯管换上,结果故障依旧
首先把7个大肚电容全部换掉,剩下神马八哥脚的和3个脚的那啥...一个也不认识,更不知道怎么测量它们的好坏,可惜我懂的实在是少之又少,鼓捣了一上午,愣是没有检测出来问题!然后跑到市场里买配件的地方,找了一个通用的电源板,然后回来马上就改,5分钟改好了,插电,亮了,正常了!然后来时组装
突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,这个电源板的厚度太厚,装上后,显示屏放不上去。螺丝孔一个也对不上,电源扣也不对应,这...这....这...咋办?想了半个小时,没有办法搞定,唉....拆掉吧,拿过去退电源的时候,看见人家柜台里有个4灯管的高压板,12块钱一个然后突发奇想,如果给高压板直接上电,再给上信号不就也可以点亮灯啊?然后买上回来就开始装,首先地线(DNG)这个能认得,然后+12V,剩下一根把驱动板给的两个信号线合并,直接接道这根上!再加电。哇塞.....它亮了...它真的亮了.....
插到主机上,试了试,嗯嗯嗯  没有问题!
然后开始组装,找不下个位置,不好固定,不急...我把原来的电源板上的大的那个高压变压器拆掉,把周围的蓝色电容也拆掉,平整了下,贴了块胶带做绝缘,然后把其中一个螺丝柱用刀子销低了一点,然后把高压板和原来电源板重叠在一起用螺丝直接固定!
开机烤了1小时30分钟。没有发现问题!
不一会客户过来掏钱走人!
80块钱到手!
看到钱,感动的我热泪盈眶,因为我儿子的奶粉快要没有了,只剩下喝5天的量,一罐奶粉180块钱啊, 再有100元就够我儿子的奶粉了!唉.......没有文化的80后啊...钱真的好难赚!!
完了找找我家旮旯里,好像还有几个坏笔记本主板了,找出来挂到淘宝卖一卖吧,说不好也能值个百十来块钱!!
为了儿子,努力哇......我一定要变有钱人

网友:
不错,顶起, 为了奶粉

海韵之恋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赚钱不容易 ...加油.总算收到了80块

网友:
你的价格太低了 要是遇见返修  你要陪老本的

网友:
楼主修好后一般保多长时间

网友:
恭喜~
友情提示:升压板的功率要足够,不然发热量随开机时间变长而过热,会导致很多问题,建议烤机时间久一点。

网友:
楼主精神可佳呀,思路不错,

网友:
一切只为下一代!!!!!

海韵之恋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怜的显示器被你改得乱七八糟,也许很容易就能搞好的,这么搞能用多久是个问题

网友:
为了奶粉 为了儿子的口粮 好父亲 、

海韵之恋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我换了两个6060好像是,也不起作用!看见有人拆兰电容能好,我也拆了,还是不行!
其实我也没有改的乱七八糟的,只是拆了升压变压器和蓝电容而已!
然后在加了一个整块的高压板进去!如果遇上高手,拆掉高压板,再焊上升压变压器,10秒钟就能恢复原始面貌!!

网友:
不容易      为了生存

海韵之恋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A:
楼主修显示器也太便宜了,买奶粉得修多少显示器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显示器也太便宜了,买奶粉得修多少显示器呀。

不是没有技术,只是能很快判断的故障,才给弄!
因为不是专业维修的,所以也不直接招揽顾客!

闲的也是闲的,赚点点奶粉钱!
昨天装了个主机,送货上门,只有50块钱的利润!
昨天晚上没有办法,我拿的信用卡刷卡买的奶粉!!

网友:
思路不错,修好就行。

海韵之恋 -2 严禁灌水

网友:
看完直接无语了,有这时间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。一台机器还要送才50块也装。无法理解

网友:
楼主的收费太低了,如果有返修就要陪本的!在我们这里拆机就要80,像楼主 这样费劲的维修怎么也要120以上了!装机最少也要150以上的利润,才够装机的费用,硬件要保三年,以后麻烦事还多呢!否则机器有点儿问题就要陪本了!

网友:
都是这么走过来的,记得修的第一台液晶还赔钱呢,赔钱也修!换的现在修液晶成功率90%。

网友:
一开始要的是成功率,时间久点也没关系的。不过楼主这些常用的改版配件最好店里备点货,都是常用的吗。这台显示器可以先可调电源点灯管。我估计这显示器换个高压包应该可以解决的。

网友:
楼主也真牛,既是菜鸟也不先换鼓包电容,而先换灯管,要知换灯管可不是个粗活,啥都不懂的菜鸟会换得这么顺利

网友:
昨天装了个主机,送货上门,只有50块钱的利润    一罐奶粉 得装几台电脑啊

网友:
楼主太有才了直接换电源吧得了

网友:
lz的帖子很生动,一切都会有的,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