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的蛋痛的Emc显示器

楼主(2011-09-29):
今天遇到一台奇怪的显示器   开始是开机就暗屏   以为高压条坏  换了一个高压条  还是么有决绝  结果发现 12V电压是15V  在过了一会去测12V居然从15V上到了20V 最后到了25V  而5V的驱动板却是0V 导致机子不开机

高手指点  图片也么有什么用所以就不发了   问题就是这样  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电源电压不正常 修电源呀。

网友:
电源不正常,重点查431和光藕

网友:
查电源输出反馈部分,有元件性能不良!

网友:
先查12和5伏的供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