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一长三短报警维修一特例。

楼主(2011-09-29):
一T43,开机一长三短报警,报警重复两次,不显。 换内存试机,故障一样。上不上内存一样报警。
拆机,目测无明显烧坏芯片。量电压,所有电感都有电压,量完后总觉的不太对,但不知哪里有问题。看到拆下来,放在一边的内存,突然发现,量出的电压里有2.5V的电压!!!没有量到1.8V的内存电压,这个机器是DDR2的内存,内存供电是1.8V!! 再仔细量电感L11(装了机,现在不太记的),确定是内存供电,而且不是1.8V是2.5V。拖一下内存供电IC ,再量电压为1.8V,上内存试机,显示正常。机器修复。
      真搞不明白,为何电压不正常,偏偏又是2.5V,与DDR1的电压相同,不仔细,还以为这个老机子就是DDR1的内存。修的多了,人都变麻木了。呼呼~~~~~

网友:
   你量电压为2.5的时候是没上内存吧、1.8V的时候是上了内存?和IC没关系的

网友:
电烙铁拖了下就好了?

网友:
上不上内存都是2.5V。     而且正常待机就有这个1.8V。

网友:
这不是风扇故障么?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是楼主说的那个故障

网友:
2代内存  不上内存也是1.8V呀

网友:
没上内存都有1.8V 哟 。
看来芯片虚汗了啊。

网友:
楼主真细心,维修一定要仔细,否则很容易走弯路。

网友:
虚焊,钱又到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