哎 脑壳都搞痛了

楼主(2011-09-29):
今天收到一个杂牌的显示器    不通电    打开后发现保险烧了    桥墩烧了  开关管没坏   把保险和桥墩换了之后  一通电     保险和桥墩又烧了 开关管依然没烧  怀疑是还有短路      可是怎么也查不到短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建议兄弟对高压部分来个地毯式扫描 不要怕麻烦哦 相信肯定会有结果的 光耦 TL431最好都换掉

网友:
高压回路就那几样东西,没那么难查吧?修电源串灯泡啊

网友:
大雷子漏电,或你的桥梁抗压不够。

网友:
为了防止再烧坏 建议串个灯泡 量下周围电阻阻值变小没

网友(点评):
电阻坏了,阻值应该变大吧

网友:
换电源多省事呢

网友:
是不是你换的桥耐压不够    换大电容看看。

网友:
有没有检查pwm控制器短路否?

网友:
楼主桥堆后极还有短路没查完吧

网友:
全部查完了   都没有发现短路现象  桥墩是整流二极管做的

网友:
同样存在疑问   变压次级绕组后短路   会不会影响初级这边电路

网友(点评):
你先把300V电路 PWM电路修好再说

网友:
很明显300伏大电容后面还有大短,楼主还要仔细的查哦。

网友:
看看大电容,换一个试试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同意楼主的观点,我修到过爆保险,是大电容引起的

网友:
谢谢了     已经好了     好像是由于板子上有虫   导致短路的

网友:
虫子你开始就应该清理干净啥

网友:
晕   有虫?
   开始没看见?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芯片也有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你太强了! 这虫子估计死老惨了,,,

网友:
看看大电解   坏了没。。限流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