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检测笔记本电池的好坏??

楼主(2011-09-29):
如题怎样检测
笔记本
电池的好坏??
笔记本电池

网友:
用机子放电影不就知了。越久越好

网友:
把电池拔下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接口有无电压啊 或用软件侧点 有一款软件是侧笔记侧电池的电量了的

网友A:
有专门的笔记本电池检测软件,它能测出电池的容量等信息,还能测出里面电池芯的品牌。

网友:
这个开机测就好了呀,看能用多久。

网友:
没点以后看充满要多久。。。放电时间有多久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就是好的。不能使用就是坏的。

网友:
鲁大师可以

网友:
用表量一下电压看看

网友:
有软件可以检测的,放狗搜索一下

网友:
网上有专用的软件测

网友:
最实用的是自已看一下到底能用多久

网友:
everest就可以

网友:
测试软件一般能测试出来的

网友:
分别在不同情况下测试下。空置时使用时间,播放影音文件时间,玩游戏时间等等
实际看看了

网友:
冲满后用以下就知道了

网友(2012-01-18):
量量最直接了

网友:
玩大型的网络游戏可以知道笔记本的性能

网友:
鲁大师就可以

网友:
好坏直接上去用

网友:
就是不知道软件测得准确不哟。

网友(2013-01-31):
如果客户拿来机器说用电池开不了机。然后电池的电压也没,那我们怎么判断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主板电路的问题呢?(不要说找个有电的电池测试,因为不可能每个电池你都有)

网友:
这个我也在找寻答案,不过你这个问题好解决啊,插上适配器看看电池能不能充电不就知道了吗?